长城g5,开机有输出,电压都正常,打电容电压310v,pfc不工作

楼主(2021-12-28):
控制芯片为cm6800,vcc13.6v,有基准电压7.5v,12脚pfc out电压12.6v,电压反馈引脚2.0v,反馈电阻更换过,主控芯片cm6800也更换过几次,故障依旧,求大神们指教指教

网友A:
mos管电路查一下,这个芯片没问题,pfcout电压12v正常,就是mos管电路中的三级管,或者电阻故障,修过类似的。

网友(2022-02-10):
整流桥出来是多少伏?描述要再清楚些,图片拍清晰些,要不然没法帮

网友:
引用 网友A:
mos管电路查一下,这个芯片没问题,pfcout电压12v正常,就是mos管电路中的三级管,或者电阻故障,修过类似 ...

pfcout电压12v正常?mos开启电压不是小于5v的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mos管电路查一下,这个芯片没问题,pfcout电压12v正常,就是mos管电路中的三级管,或者电阻故障,修过类似的。

解决了,确实是电阻断路,pfc驱动电路10k的电阻,故障时还能开机,被这个故障迷惑了

网友:
正常的,这种应该是pfcout脚到mos管间的电路有故障,或者是变压器后级有短路,又或者是变压器后级功率矫正芯片故障都会这样。

网友:
pfc不工作,应该先查pfc管子及驱动电路,再查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