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维修之VDDCI电压

楼主(2021-12-28):
本人买了三个二修的卡学习, 一个his r9270x,核心显存辅助pcie都有,缺VDDCI,只有0.35v,经检查发现受控于一个25脚的芯片丝印AM113. 更换后故障依旧。
一个是V星7950,vddci位于左上方,开机短路保护,am113或者上管短了,
一个是迪兰R7 260X, vddci为0,vddc为0.9,显存强开后1.5也有了,有老哥解释下VDDCI是如何工作的嘛

网友A:
1.5V之前核心1.0V得出,

网友B:
gpu和显存通道之间的控制器供电,可以改成核心供电

网友C:
引用 网友A:
1.5V之前核心1.0V得出,

是的,不过强制先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gpu和显存通道之间的控制器供电,可以改成核心供电

可以拉一相借用不?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是的,不过强制先出了

核心1.0都不正常的话那就不好说强拉能正常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核心1.0都不正常的话那就不好说强拉能正常不了

能正常,但是这样一来,原本两者阻值差别很大的,相当于并联了,现在跟核心阻值一样了,估计电流很大,长期不能用的吧?

网友:
更新内容,
迪兰的好了,换ic
HIS换了组mos管,换了am113.还是输出0.4
vx管了上管,不短了。

网友(2022-04-11):
今天我也修到一片V星R7950 TWIN FORZR 3GD5/OC显卡,故障现象插电开机大短路,风扇转一下就停。测全板供电电感发现核心主供电第一组芯片CHL8510CRT和上管BSC050NE2LS(25V58A)场管击穿,分别换上插电开机OK!进系统打上驱动拷机24小时没有问题故障修复!!用二极管档测了电压阻值发上来参考,核心主供电电感电阻竞然是0.000欧短路的竞然还可以出电压0.98V还可以亮机,看来现在的芯片阻值越做越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