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466绿灯不亮,加电14ma,不开机,轻微进水

楼主(2021-12-28):
A1466绿灯不亮,加电14ma,不开机
从绿灯开始修吧,U7100,14脚SMC_BC_acok电压3.3,正常19,20脚5V正常,检查复位,电压0.1V阻值300(正常机器510左右)偏小这一路是通过一个电阻R7100从U5110的第5脚输出,测量U5110工作条件,都正常。那就是在输出路上有问题。检查通路,分别给EC(U500),U7100,J6100座子提供复位信号。 检查两个芯片没有进水痕迹。J6100有一点点发霉,没用的座子,直接取了,阻值正常,加电正常开机

网友:
简洁明了,高手

网友:
高手 ,修机 就是 简单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