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供电偏低,换了内存电源控制芯片还那样。

楼主(2021-12-28):
APW7120的内存电路,boot vcc都有12v电压,6脚反馈018正常,就是tmd,输出供电1.5v。换了芯片和电容还是那样

网友A:
三代内存1.5不是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代内存1.5不是正常吗

apw2170不是DDR2的供电芯片吗?

网友B:
有图没有,换个反馈电阻,就可以了,还有检测哈反馈电容有无漏电,这两个搞好了肯定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图没有,换个反馈电阻,就可以了,还有检测哈反馈电容有无漏电,这两个搞好了肯定好

谢谢老哥,正在准备换反馈电阻。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图没有,换个反馈电阻,就可以了,还有检测哈反馈电容有无漏电,这两个搞好了肯定好

老哥我换了反馈电阻,依旧是1.5v。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老哥我换了反馈电阻,依旧是1.5v。

你的内存是2.5V还是1.5V

网友B:
你的是什么板AMD或是INTEL?是2.5V的话,确实低了,反馈电阻也换了得,还看哈OFS端的电容漏电没,还有就
就看看南桥供电有没有阻值偏低或对地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是什么板AMD或是INTEL?是2.5V的话,确实低了,反馈电阻也换了得,还看哈OFS端的电容漏电没,还有就
就看看南桥供电有没有阻值偏低或对地

我还以为APW7120只能用在DDR2上?就是普通的G41主板,换芯片还有换反馈电阻都没有用

网友(2022-02-20):
引用 网友B:
你的是什么板AMD或是INTEL?是2.5V的话,确实低了,反馈电阻也换了得,还看哈OFS端的电容漏电没,还有就
就看看南桥供电有没有阻值偏低或对地

老哥我的是华硕的G41主板,反馈电阻换了,芯片也换了,就是不知道你说低OFS电容是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