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ad4 背光不亮求助

楼主(2021-12-28):
最初故障是阴阳屏,过了几十天就全部黑了。

起初以为是L2210 与L2200这个磁珠坏了,拆开测量对地阻值都是400多且打通断磁珠都是通的。

u8100是管理这个屏幕的背光驱动,没有自动标示的点位图的软件不知道都经过了哪些原件到的磁珠,由于初学只看懂了这个背光图

不知道是从u8100的哪两个脚出来的。

由于没有时间了就没有测量背光输出电压。

现在怀疑是u8100输出问题或者是屏幕里面的led灯又问题。

麻烦修过这个故障的大师解答指导一下。

网友(点评):
非必须请勿发布外部链接

网友:
单独测试LED灯

网友:
led灯在屏幕排线上测试阻值是多少?

网友:
找到了是这个升压二极管烧掉了(都碳化了一扣就掉)。电感也爆锡了。 下面就是买配件更换了。
扣掉后测量电压是3.6v只需要补上零件应该就能上10多V到2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