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印机]
东芝300D报0B代码无法打印维修一例

楼主(2021-12-28):
接修一台东芝300D打印机,客户描述卡了一次纸,取出后就报0B错误,不能打印了,机器同行送修的鼓,粉都已代换试过,基本的传感器也都排除了,没修好送到我店,这个代码论坛给出的结果都是主板、高压板一起换,前提是主板F1保险断,高压板Q401 C、E 两点阻止低于1兆欧,这个机器F1正常,Q401也正常,用代换方锁定故障在高压板,经检测是Q103一个pnp三极管损坏,从板料找了一个pnp的管子代换Q103后故障排除。

网友:
板料找了一个pnp的管子代换Q103后故障排除

网友:
感谢分享技术知识。

网友:
之前f1好嗯是换高压板的,学习了

网友(2022-02-26):
这不是跟兄弟机差不多吗,年前了修过一台兄弟机0B代码,主板烧保险,高压板也烧了两个管子,换了就好,就是不知道小个的三极管用什么代换,都是拆料板上的件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