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阳e52-80 硬盘不识别

楼主(2021-12-28):
昭阳e52-8084 板号:REV:F DA0LV6MB6F0
故障是 不认固态硬盘 sata口不认 m2 接口nvme盘 sata盘 都试过 也不认盘 但是sata口可以识别机械硬盘

bios刷过 论坛上只有一个老哥分享了bios 鼓掌依旧 请各位大神 指点一二

网友:
看看BIOS设置正确不

网友A:
很多不是硬件问题  BIOS设置问题

网友B:
bios没刷对   lv6沉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多不是硬件问题  BIOS设置问题

BIOS   关于硬盘设置    只有个ahci    无其他设置    重新刷bios也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bios没刷对   lv6沉疴

可有bios  分享    老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