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码片在线刷写

楼主(2021-12-28):
想用RF809编程器刷32寸液晶 屏码片。要求在线刷写,用屏线改装了一下 屏供电为12v。在屏接口找到SCL ,SDA.GND.飞线到编程器.由于屏是12v,不能用在编程器上,又把12v降压到3v,接到编程器8脚。SCL 6脚,SDA  5脚。4脚接低。给屏接12供电,编程器自动识别,说234脚接触不良,ISP说识别不到,手动选芯片,刷写错误。大神们,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A:
笔记本屏才要刷码片。你这32寸的是显示器、还是电视机?显示器的分辨率信息是在其驱动板上的,屏幕不需要刷码片

网友B:
笔记本屏小。线刷。这么大的屏。拆下来刷吧。

网友C:
要么拆下了飞线刷,屏吗,码片不能在线线刷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笔记本屏才要刷码片。你这32寸的是显示器、还是电视机?显示器的分辨率信息是在其驱动板上的,屏幕不需要刷 ...

32寸的HKC电竞显示器有花屏通病,刷码片就好,码片在屏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笔记本屏小。线刷。这么大的屏。拆下来刷吧。

量大,风险大,线刷安全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么拆下了飞线刷,屏吗,码片不能在线线刷

可以在线刷,我看见售后在线刷的,有套三星的专用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