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用久了电池充不进电?电池饿死不用换,用这3方法不花钱就能激活

楼主(2021-12-28):
手机用久了充不进电?电池饿死不用换,用这3方法不花钱就能激活

  手机或平板长时间不用,放置时间久了以后电池进行了自我保护会自动锁死,下次再使用的时候插充电线充电就充不进电了,也就是大家平常说的电池被“饿死”了,到售后的话一般就是换电池了。那么如何拯救被“饿死”的电池呢?其实很简单,只要把电池激活就能正常使用了。这里以苹果手机电池为例,给大家介绍一下手机电池激活的方法。

为什么手机电池会被“饿死”?

  电池自己放电、电池保护板消耗电量、主板存在短路,即使手机不用也会消耗掉电池的电量,导致电池休眠被“饿死”。

  充满电的手机电池电压是4.2V,随着电池电量的消耗,电池电压也会降低,当电压降到3.6V左右,电池就会启动自动保护模式,将手机自动关机,提示用户要给电池充电啦!

  插上充电器,如果电池电压在3.3V~3.5V之间,当电池电压达到3.6V后,电池就会正常充电。但是如果插上后很长时间都没有任何反应,说明电池电压已经低于3.3V,手机不能启动充电程序,电池被“饿死”严重亏电了。

如何判断电池是否已经被锁死?

  判断电池是否被锁死,这里需要一个常用的维修工具——万用表。

操作方法:

  将万用表打到直流电压档,黑红表笔分别接电池接口的两端来测量电压。

  一般情况下,手机电池电量最低时应该是有3.5V左右的电压,如果电压是0V,甚至接近于OV时,说明电池长时间没有充电已经被锁死了,这时直接用数据线充电时充不进去的。

  就需要给电池强制加一个供电,将电池激活后,才能正常充电。

如何区分手机电池的正负极?

  在激活电池时,一定要区分清电池的正负极,这里有两种方法。

方法一:电池背面的标注

  在手机电池的背面【垃圾桶】图标位置,有一个加号和减号,+代表的电池的正极,-代表的电池的负极。当通电激活电池时,就是在正极加供电,负极接地。

方法二:用万用表区分

  在实际维修中 ,用万用表也可以轻松区分手机电池的正负极。

操作方法:

  红表笔接正极,黑表笔接负极,万用表上就会显示一个供电;反之,如果表笔接反了,万用表上会显示一个负数。

  当测量时万用表上显示为正数,此时就可以判断,万用表的红表笔接的一端是电池的正极,而黑表笔接的一端就是电池的负极。

如何激活被“饿死”的电池?

方法一:

  当我们正确的区分清楚了电池的正负极之后,把可调电源表电压调到4.2V,电流调到1A左右,接上开机线来给电池充电。

  开机线的红表笔夹万用表的正极,开机线的黑表笔夹万用表的负极,分别接触在电池的正负极当中。

  注意,一定正负极性不要接错了,接触好后电流表就会有电流显示,充大约10秒左右,电池就被激活看,此时用万用表测量电池电压,就可以到3V以上了,此时再用数据线给电池充电,就可以正常了。

方法二:

  使用可调电源激活电池,是最安全的操作方法,如果没有的话,使用手机充电器或万能充改造一下,也可以激活电池,此方法对大多数电池还是很有效的哟,比较适合老式的可拆卸电池的手机,新式手机用户首先要会拆机,用方法一最安全有效。

  操作方法:将充电器或万能充的正负极用电线引出,正极连接电池负极,用电源负极去触碰电池正极,注意一定要快速,不能触碰时间较长(三五秒钟),电池就可以激活了。

方法三:电池激活小板

  电池激活小板,这个一般维修店师傅最实用,小板上有很多型号的电池接口,只需要将电池接到小板上,就可以激活了。

注意事项:

  1、需要注意的是,如果电池已经有了鼓包的现象,电池是不能再继续使用了,建议更换电池,不要再激活了哟!

  2、拆装电池时要小心,不要戳破了电池,以免引起电池自燃。如果电池正负极接错,会导致电池损坏,术业有专攻,建议动手能力不强的朋友,到维修店让专业维修师傅激活。

  对于闲置不用的手机,建议可以定期为手机充一次电,根据手机关机状态下的电池电量,每隔30~45天充电一次,避免电池严重亏电。也可以将手机放在密封的袋子或盒子里,放在干燥阴凉的地方,也可以减缓电池的耗电量。

  以上是“饿死”的手机电池的激活方法,你学会了吗?如果老铁们有疑问,或者其它手机方面的问题,评论区给我留言,我会为大家一一解答。

网友:
除了手机其他的多节并联的锂包电池基本激活不了,保护板有防强充保护

网友:
感謝您分享信息

网友:
可以,总算讲点有用的东西

网友:
感谢分享技术知识

网友:
这方法手机电池也许可以,笔记本电脑就不一定行。

网友:
终于知道怎么操作了,谢谢分享。

网友:
这经验值不错 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这个算基础的吧

网友(2022-02-25):
感谢楼主分享,电池直接着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