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戏本机械师之不定时掉电重启维修经验

楼主(2021-12-28):
机器板号6-71-WA500-D02A,神州战神和海尔等等都用这一系列主板,就是很多玩家所称的游戏本
             本机故障是使用中会不定时掉电,毫无规律,在维修中是很难快速找到故障点,但并不是无根可寻,下面就是一个简单的维修过程

首先从待机开始,3VDD和5VDD接入电源后就有,在等待掉电后这两个电是有的,并没被关闭,由此判断公共点和待机电压没有问题,也能再次触发开机

待机满足后就得按上电时序来查,根据这一类板子特性二极电压转换故障也很高,接着就从二极电压开始查,结果是这一堆电压掉电后是同时被关闭了,但掉电前是很正常,

再查CPU供电和内存供电,也很正常,因为不定时掉电,无法比对那个先掉,只能根据电平来初步判断,所以大供电的电感后端全都测了一遍,不掉电时都很正常,因为掉电时风扇并没有狂转,而是各供电突然关闭,温控那一块暂时判断正常,所以还是从时序上查,那么就倒推时序从CPU供电的开启往后倒推,测得供电芯片开启脚VR_EN只有2.9V-3.2V之间波动,
那么很明显这一路有问题,这个电压来自一个大与门芯片,各大供电的PG信号基本都到这里,测得是2脚的内存供电PG信号异常,如下图

这个信号由内存供电芯片在PWM电压正常后直接发出,测得PGOOD脚只有2.6V,通常这种情就是换芯片和上拉电阻了,但是换完后故障仍旧,电压还是2.6V,仍然是不定时掉电

那就接时序再往前查,测到芯片11脚S5芯片开启电压时只要表笔一碰到就马上掉电,这个电压是由SUSC#控制PQ16产生,

至此,蓝天通病6脚双MOS小管不良导致掉电的其中一个管子出现了

更换此小管后不再掉电,各处电压也恢复正常

以前都修这个机器掉电都是直接挨个的去换板子上的双MOS小管,但这种板子上这种小管数量众多,料板上这种管子已经拆得所剩无几,所以才有上面的维修过程,至此维修完成

 会员1361293300鑫豆2025-8-6 22:38
 会员1499615300鑫豆2025-7-19 16:43
 会员6796300鑫豆2025-7-16 11:43
 会员894345300鑫豆2025-7-15 11:12
 会员1201914300鑫豆2025-7-5 11:51

网友:
教学式的经验,感谢分享。

网友:
小白又学一招,感谢。

网友:
这个思路真的非常好 厉害

网友:
学习了,思路清晰,

网友:
可以呀 兄弟  思路清晰

网友:
又学一思路。

网友:
真棒,感谢楼主无私奉献

网友:
感谢分享 给人提供思路 堪称教科书式

网友:
学到思路了,很好

网友:
思路清晰

网友:
厉害上次遇到一个没搞好,后来还搞得不开机了

网友:
掉电最不好修德

网友:
说的非常清楚明白,有根有据,不错

网友:
感谢分享技术知识

网友A:
啥磨具,哪工厂贴牌的

网友:
发下最新的bios,做工咋样

网友:
感谢分享维修经验 学习了

网友:
不定时掉电可头疼人

网友:
思路清晰学习了

网友:
学习了,拿给我不一定修得出来

网友:
这个能找到根本原因,还没走弯路,厉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啥磨具,哪工厂贴牌的

蓝天的,国产高端本很多都用这个

网友B:
我今天也遇到了,测量S5引脚和MOS管时也是关机重启,但是换了MOS管,测量时,还是关机重启,纳闷了

网友:
思路清晰。。。

网友:
学到了,蓝天六脚mos管通病!!!楼主nb

网友C:
我也碰到过类似的掉电,不过是掉电很快1分钟就掉。
也是碰到CPU供电PG就瞬间掉,我就加了个电容,让电压本身平滑稳定,不会突变。
表笔碰的时候,电压很稳定,机器也不会再掉电

不过蓝天代工的机器,MOS管就是比较容易损坏,算是通病了

网友:
精华贴,鉴定完毕

网友:
蓝天通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今天也遇到了,测量S5引脚和MOS管时也是关机重启,但是换了MOS管,测量时,还是关机重启,纳闷了

那就继续查,应该能修好

网友:
大师时序理的清晰

网友:
我都是多买点备着全部换

网友D:
此乃通病,修过两三台都是这个复合管出的问题

网友:
老司机,手到擒来

网友:
感谢分享, 给人提供思路,说的非常清楚明白

网友:
学习了;大神无处不在

网友:
确实这个也是通病了

网友:
分析的很精准,好象也遇到过一个神舟的本也是这个小六脚管的问题

网友:
思路清晰,好好学习一下

网友:
思路清晰,学习了

网友:
肯花时间写经验的人都是好学的人,乐于其中!

网友:
cpu滤波好像加一个也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楼主维修大师傅

网友:
掉电最麻烦

网友:
还是厉害有学一招

网友:
温度高 怎么解决??

网友:
学习了 这就高手

网友:
胸有成竹,思路清晰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 又学一招 感谢分享

网友:
感谢楼主无私奉献

网友:
很好!学习了,感谢分享!

网友:
文章一长了看着就有点头晕,怎么也没人给总结一下

网友:
谢谢了 这个思路可以哦

网友:
,感谢楼主无私奉献

网友:
学习了,思路清晰,感谢风向

网友E:
蓝天六脚mos管通病

网友:
思路不错 学习一下

网友:
发帖不易,支持一下

网友:
看到这样的电脑都没心情修

网友:
很厉害。思路清晰

网友:
双MOS管不良的多,一次性6个全换

网友:
上次我直接在网上交换了个

网友:
你的帖子早发出来就好了

网友:
这操作太佩服了

网友:
机器板号6-71-WA500-D02A,神州战神和海尔等等都用这一系列主板,就是很多玩家所称的游戏本
             本机故障是使用中会不定时掉电,毫无规律,在维修中是很难快速找到故障点,但并不是无根可寻,下面就是一个简单的维修过程

首先从待机开始,3VDD和5VDD接入电源后就有,在等待掉电后这两个电是有的,并没被关闭,由此判断公共点和待机电压没有问题,也能再次触发开机

待机满足后就得按上电时序来查,根据这一类板子特性二极电压转换故障也很高,接着就从二极电压开始查,结果是这一堆电压掉电后是同时被关闭了,但掉电前是很正常,

再查CPU供电和内存供电,也很正常,因为不定时掉电,无法比对那个先掉,只能根据电平来初步判断,所以大供电的电感后端全都测了一遍,不掉电时都很正常,因为掉电时风扇并没有狂转,而是各供电突然关闭,温控那一块暂时判断正常,所以还是从时序上查,那么就倒推时序从CPU供电 ...
本帖为精华帖,如要查看隐藏内容,需使用300鑫豆兑换(鑫豆全部给作者)。写帖不易,请多支持。立即支付

 会员1246725300鑫豆2025-4-9 10:45
 会员307113300鑫豆2025-3-1 11:44
 会员738579300鑫豆2025-2-20 11:45
 会员1494630300鑫豆2024-12-25 19:14
 会员875473300鑫豆2024-12-22 13:53

网友:
这个思路真的非常好

网友F(2022-02-04):
引用 网友C:
我也碰到过类似的掉电,不过是掉电很快1分钟就掉。
也是碰到CPU供电PG就瞬间掉,我就加了个电容,让电压本 ...

谢谢分享,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此乃通病,修过两三台都是这个复合管出的问题

能具体说一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蓝天六脚mos管通病

有人说实在找不到问题,把所有六角芯片都换一边

网友:
引用 网友F:
谢谢分享,学习了。

感谢分享,学习了。

网友:
感谢分享技术不错呀

网友:
最怕这种问题了,好好学习一下,谢谢分享。

网友:
           这种机子问题比较多

网友:
LZ思路不错  学习一下

网友(2022-03-06):
发下最新的bios,谢谢1

网友:
贴子写得很详细,检查步骤写得有条理,感谢分享

网友(2022-04-06):
教学式的经验,0.50元很值。

网友:
现在的本子真难修

网友:
游戏本图纸都找不到

网友(2021-12-28):
机器板号6-71-WA500-D02A,神州战神和海尔等等都用这一系列主板,就是很多玩家所称的游戏本
             本机故障是使用中会不定时掉电,毫无规律,在维修中是很难快速找到故障点,但并不是无根可寻,下面就是一个简单的维修过程
首先从待机开始,3VDD和5VDD接入电源后就有,在等待掉电后这两个电是有的,并没被关闭,由此判断公共点和待机电压没有问题,也能再次触发开机
待机满足后就得按上电时序来查,根据这一类板子特性二极电压转换故障也很高,接着就从二极电压开始查,结果是这一堆电压掉电后是同时被关闭了,但掉电前是很正常,
再查CPU供电和内存供电,也很正常,因为不定时掉电,无法比对那个先掉,只能根据电平来初步判断,所以大供电的电感后端全都测了一遍,不掉电时都很正常,因为掉电时风扇并没有狂转,而是各供电突然关闭,温控那一块暂时判断正常,所以还是从时序上查,那么就倒推时序从CPU供电 ...
本帖为精华帖,如要查看隐藏内容,需使用300鑫豆兑换(鑫豆全部给作者)。写帖不易,请多支持。立即支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