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芯片型号

楼主(2021-12-28):
求告知图片中L2H芯片是什么型号什么作用的芯片,如何测量好坏?还有2个电容下的保险电感炸掉了,已去除,该用多大的替换呢?测量过2个电容每个的容量为10微法,不知道有没参考作用,。

网友A:
[芯片代码/替换] 6J=实际型号RT6220A → RICHTEK 代码芯片

网友:
要看上面的代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芯片代码/替换] 6J=实际型号RT6220A → RICHTEK 代码芯片

感谢感谢,又学会了一样知识。

网友:
去淘宝 搜索也有型号

网友:
6J开头淘搜就是个电源复合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