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466AIR 15年换代用硬盘没有声音

楼主(2021-12-28):
用的760P 苹果系统没问题,WIN10下没有声音,系统换了好几个,安装版也试了,声卡驱动卸了重新安装也不行。。。
有没有碰到过的。。。。

网友A:
还是系统的问题哦!

网友B:
驱动不对

网友:
驱动肯定不对,或者系统有问题,这款不可能挑硬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系统的问题哦!

系统换了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驱动不对

6133.6136都试了

网友:
1466比较经典的机器,修好多了,没遇到这问题,感觉还是驱动问题

网友:
分区模式不对

网友:
用MBR 模式试试

网友(2022-01-28):
这个不是操作不对,代用硬盘就会有各种各样的故障,驱动装上了可系统不一定会启动所有的驱动

网友:
官网下载驱动,重新打一下驱动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