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OGA710-14进水不开机维修一例

楼主(2021-12-28):
平日不怎么发帖,今日修一两台机闲来没啥事,修到一台进水的联想发维修过程,打开机器,肉眼可见待机芯片PU401周边烧糊了,PL401电感都不见了,焊盘也坏了,不管了,刮刮直接直连,万用表打下阻止178B+公共点,芯片的2345脚IN脚对地为0,看看旁边的电容有点发黑翘掉阻止正常,把拆下来的芯片装上打下pl402电感阻止385正常,上电芯片IN脚8.6V,PL402为0v,测线性17脚LDO为0v,在查开启11脚线性开启脚为0v不正常,追查来源是B+两个电阻分压而来的开启,因为没有点位跟位置号原因就在芯片周边查找看看那个电阻发黑或者虚焊,发现还真有,补好电阻继续上电待机3V5V出来,尝试下触发电流跑了上去,看是要亮机节奏装机测试完成OK,到此维修结束!

网友:
非常感谢分享,学习了。

网友:
学习了  思路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