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HP CQ40 必须接充电器才可开机

楼主(2021-12-28):
今天维修一个HP CQ40 笔记本   装上主板后,接稳压电源有待机电流12MA  开机开不起来   接充电器才可开机

网友:
这古董还研究?厉害。。。

网友:
电池的隔离电路和通知EC电池接通的信号

网友:
楼主也是拿着在练手吧

网友:
hp 充电器是 3线的
+, -, 信号
只用稳压电源 是不可以机开

网友:
一般现在都不会研究中国问题,反正客户用的都是适配器。

网友:
这个古董机直接换主板把

网友:
古董机没什么研究价值,又不挣钱

网友:
HP跟DELL充电器接口不一样

网友:
楼主看着像是修手机的,HP的要用专用转接头才可以的,中间针是检测的,只接正负极是不行的

网友A:
惠普有些得原装适配器才行

网友:
不开机正常。。。。

网友:
CQ系列就是曾经那些显卡问题机器

网友:
你这个稳压电源很新!!

网友:
你用DELL的转接头了吧。

网友:
这古董都可以进博物馆了

网友B:
这个主板应该不贵,给客户报价,直接换板就可以了。

网友:
古董了,别研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主板应该不贵,给客户报价,直接换板就可以了。

直接换了一块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惠普有些得原装适配器才行

是的,这一款必须要原装适配器才能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