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一台HP ENVY 4 TPN-C102,板号LA-9511P,插电无反应,指示灯都不亮。

楼主(2021-12-28):
本人平时喜欢捣鼓,所以朋友们电脑有点问题都会拿来看看。

这个笔记本拿来好久了,几个月一直有事忙,就放着了。这年底才想起来,于是打开看看。之前拆了底盖,是叫D壳吧,没发现什么问题。

这次深入一下,把主板拆了,马上就发现事故点,有个电感PL301烧了,如图:

在论坛找到这个板可以参考LA-8661P的图纸,于是下了一个。

这个电感是B+进来,通过RT8205LZQW产生+3V,+5V待机电压的供电电感,烧成这样,应该是短路了。拍了张微距照,仔细看看,有一个疑是电容。

用可调加电试试,1.5安时,加个7.5V,电容就有过热感觉。

之后,就上大刑,把它拆了。在一量,B++不短了。(这里有个插曲,因为没有风枪,电烙铁拆电感时,把上面一个10K的0402电阻也拆掉了,这里记一下阻值,省得以后忘了。)

试着在电感后面加下电,RT8205的8、17脚的3V,5V都出来了,问题应该解决啦!

于是,用个0欧电阻把电感那换了,恢复主板接线,插电试机,电源指示灯亮了,待机应该出了。

开机,没显示,大小写键边的灯亮三下,歇2秒,接着亮三下,循环。查了下,是內存问题。把内存重新插紧,再试,已经亮机。:daxiao:

笔记本板块不能发表,就发在这儿了。

网友:
他烧了后面没有短路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