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片电阻问题,如图

楼主(2021-12-28):
这个电阻两端电压正常都应该为3.3V,现在是后端为0.01V的样子,换了六七个电阻了还不行,阻值都正常,这一路元器件也不多,两个三极管,一个贴片电容然后连接到IC,把他们全换了也还是不行,到底是哪的问题?

网友A:
换后端 是不是后端阻值太高 电压拉下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后端 是不是后端阻值太高 电压拉下来了

后端阻值是正常的,我对比了好的,都是七百多,后端的配件换了一个遍还不行

网友B:
应该是上拉让别的元器件控制这个电压,外围其他芯片拉低了

网友:
量下电阻两边的对地阻抗 与好的板子对比看看

网友:
你说这个3.3V是主供电,经过电阻限流产生EN开启信号,这个EN又会受控于芝麻管或者外围芯片来拉低

网友C:
一头是三极管下拉,说明三极管触发了,应该排查那边两个一组的三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头是三极管下拉,说明三极管触发了,应该排查那边两个一组的三极管

谢谢指导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上拉让别的元器件控制这个电压,外围其他芯片拉低了

谢谢老师赐教,我断开电阻后,确定是另外一路3.3V的问题,与其他几张问题卡问题一样,在别的帖子有提问,现在在逐级排查

网友:
看看是不是短路了,打组值看看

网友:
用表打个阻值看一下,以前看过别个也遇到这种情况

网友D:
肯定一段被下拉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肯定一段被下拉了啊

主要我是新手,现在这瓶颈突破了

,确定是IC下拉了

网友:
这个不错

考验眼里

网友:
上拉电阻一端被拉低,前级控制管或芯片动作了

网友:
后级应该有问题吧

网友:
看看有没有被三极管导通拉低,

网友:
先跑电路图 然后顺图检查

网友:
也有可能是前级贴片保险炸了
好的保险两端打阻值是短路的
崩了的有阻值 看崩到什么程度 几十欧到上M欧都有

网友(2022-03-02):
是不是焊接技术不过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