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驰gtx960 4G 花屏

楼主(2021-12-28):
进入系统后驱动啥的都正常,屏幕上会随机出现一些花花的小方块,不会死机。
用测试软件测试 118项,显存超至4400,查看结果如图。这能证明是显存坏了吗?

网友A:
是显存,或者核心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显存,或者核心坏了

坛子里的师傅他们测的显卡都是 写入出错,我这个报 未知错误,我也不敢确定是显存还是核心了

网友:
换核心包好

网友:
先显存后核心

网友:
请问楼主用的什么版本扫描软件?超频命令是什么 ?

网友:
请逐级查询供电电容问题

网友:
核心挂了吗

网友:
加焊核心试试。

网友:
只有热风枪,不敢搞啊

网友:
这不是显存提示A0 B1错误么  先换这两个看看

网友B:
这种出现小方块的,用367.56.4 跑93 94项测试,报错的显存换了即可!

网友(2022-02-07):
引用 网友B:
这种出现小方块的,用367.56.4 跑93 94项测试,报错的显存换了即可!

换了一套显存,变成一跑鲁大师就闪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