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tx560se,显存通道启用问题

楼主(2021-12-28):
求助,gtx560se,显存通道需要改动,原本显存是BCD三组的,B通道高地址位损坏了,但A通道的焊盘还空着。
手里正好还有一张ACD三组显存的560se,
设想的是把B通道的显存移到A通道去,再刷上对应的bios就能完美修复,现实给了我一巴掌,mats扫描依然是bcd通道,A通道根本不识别。
以为是bios刷失败了,直接调换bios芯片依然无果,换了另一张索泰的acd的560sebios芯片还是不行,看来和bios没关系啊
现在怀疑是有识别电阻在控制显存通道,找不到,搞不定了
那你能帮帮我吗?

网友A:
配置电阻得再显存附近找,结合显存定义图

网友A:
显存定义和外围配置电阻一起参考

网友:
前几天论坛有个帖子是谈这个更换显存通道的,讲得较详细,似乎有点复杂,你翻翻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存定义和外围配置电阻一起参考

谢谢,我再找找

网友:
引用 网友A:
配置电阻得再显存附近找,结合显存定义图

请问显存定义图是什么?论坛能找到吗?野路子新人不太懂

网友A:
DDR显存引脚定义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DDR显存引脚定义图

哦,原来是这个啊,谢谢你

网友:
如何把4g改3g,也是有一组坏了

网友:
老卡修起来是难搞

网友:
这个不好说能不能启用A通道。SE的核心讲实话的话就是当年老黄在做560的时候核心良率太低,会把一些显存通道不齐的核心拿去做成560se,楼主这卡说不定A组显存控制器是坏的(猜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