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466 820-00165-A 前置摄像头未链接故障,进水二修,不要太迷恋理论,否则死得很惨。

楼主(2021-12-29):
1. 机器接手,是一块单独主板,之前进水已修开机,但是死活打不开,前置摄像头,显示未连接。
2. 通过外观检查,机器,腐蚀的位置,在BIOS附近,还有,CPU供电管附近,有过维修痕迹,当然摄像头专用IC也是被更换过,U3900
3. 找一个确定,好的机壳,测试确实,不认摄像头,
打开图纸,分析
4.从摄像头接口入手,J4002..他的组成,由,(1)供电部分,PP5V_S3RS0_ALSCAM_F  2MIPI数据部分,有2.3I2C_CAM 数据部分1对。(4CAM_SENSOR_WAKE_L_CONN摄像头唤醒信号,这部分是通过R4031 O欧姆电阻,低电平强制接地的唤醒信号。(5)地线。
5. 接下来,对上面分析的关键信号,进行测量,(1)从对地阻抗测量,大致正常,发现一组MIPI_CLK_CONN_N有个几欧姆误差L4009之后拆掉,直接短接,以为那么快秒杀,结果故障依旧。(2)从通电测量,发现主供电5v,电压很平稳,没有掉,根据以前的经验,很多都是因为供电不足导致,I2C_CAM_SCK测到这个信号,有点问题,电压测试只有0.9v,拿好板测试正常,应该有1.8v。接口部分其他部分电压测试都算大致正常,所以下一步,追查I2C_CAM_SCK这个只有。0.9v的部分。
6.打开图纸分析,由1.8v_CAM 经过1K电阻上拉,测试1.8v正常,对地阻抗正常,更换两个1K电阻故障依旧。
7.陷入困境,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所以抛开,另外一步分进行深度解析,是否是U3900导致呢?得出几点猜想1.U3900,不良,没有焊接好,2.U3900工作条件,不正常,3.EC U5000有问题不良,4.U4000摄像头内存颗粒问题,不良,工作条件,不具备,5.J4002摄像头接口不良导致。
8. 接下来就,进行了以下几项来修复,(1).更换摄像头J4002接口。(2).更换EC U5000,(3).更换U3900,(4).更换u4000。(5).u3900.详细的排查,从供电,时钟,复位。直接从复位查询,有3.3v,按照以往的维修经验,IC复位信号出来了,那么正面这个IC一定是没有问题了。(6)来了一个大工程,直接拆了u3900.对底部脚位进行一个,208个点通断测量,有点头晕,结果居然发现是正常的.通过这系列操作,故障依旧。再次陷入困境没有任何思路,盯着工作台上的示波器,发现了灵感。
9.对u3900的摄像头25M时钟进行对比,拿了一块好板进行对比测量发现,好板有完美波形

10.找到第二个疑点,分析解决摄像头25M时钟问题,查看图纸此时钟由U1900,输出,工作条件暂时不想查了,有点崩溃了,看着外观,挨着BIOS附近,之前这边有腐蚀,仔细看,干净没有处理的很好,所以直接为了,省事把所有u1900附近时钟相关的IC直接搬了替换,再次用示波器测试,波形完美输出。
11.装机测试机器已经,完美认到摄像头。
12. 写到这里,根深蒂固的理论知识,供电,时钟,复位。这个3大特点,有点扭曲了,为何时钟没有,复位却出来了,不能太盲目相信,理论的东西,实践才是唯一的真理。走了好多弯路。到最后还得有个好的工具才行,没有这工具估计修的头大了。
13.感谢大家耐心看完美,由于本人水平有限,不足地方敬请谅解谢谢!
                                                                                     SMZLWAN   2021/12/29

 会员198590300鑫豆2025-11-17 18:51
 会员949770300鑫豆2025-8-22 11:49
 会员712592300鑫豆2025-6-18 14:35
 会员765062300鑫豆2025-6-17 10:42
 会员197239300鑫豆2025-6-16 17:13

网友A:
楼主思路清晰 好强

网友B:
一波三折啊   越是小问题越是磨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思路清晰 好强

过奖了,只是平时,做了些记录,所以慢慢的有很多思路了,不做记录可能当时这段时间记得,久了就不记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波三折啊   越是小问题越是磨人

看来,你也深受其害呀!

网友:
苹果手工要求高

网友:
这真的不是一般人能修好的,太强了

网友C:
这里来说一下我的想法,不代表我说的全部正确,说出来和大家交流一下。不能说理论没有用处,测量它的工作条件是有先后之分的,只是你没有做到完全贯通而已,我仔细看过你的维修过程,换我来修,也不一定比你修的快,或许比你修的还要慢,也就是当局者迷,旁观者清。
你这个案例,要是不从理论的角度来测量并分析,修不修的好暂且不说,就算是能修好,花的时间和精力那就多了去了,按照正常的维修思路来说,像这些单元电路要正常工作,必备的工作条件肯定是必须的,供电,时钟,复位,以及软件,当然你在这个机器的修理途中,也是花了好多精力去测量,分析判断,还好花了精力,最终修出来了,这个案例给你维修是提出来了一个很深的记忆,维修吗,本来就是这样,也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喜欢维修的人,每当修好一台机器,就像是爬过了一座山峰,途中的艰难和困苦,那种心情,只有经历了才明白。
我认为,没有理论知识的加持,也就是人说常说的三板斧,维修之路是走不远的。
另外说一下,这个示波器的确还可以,这是早上修起来的康舒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另外说一下,这个示波器的确还可以,这是早上修起来的康舒电源。

找了好久,按照同款功能的来算的,至少W起步,性价比高一些,那些1K多的国产,看了评论说,就是个玩具,在虽然有100M宽带,1G采样率,但是有个最核心的部分没有说,存储深度,看了下那个,存储深度只有250KB,就像相机样,只能给你显示个马赛克。

网友:
思路好 高手

网友D:
复位是主板给芯片的,时钟是芯片本身就应该有的。

网友:
苹果大时序还行,小信号真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复位是主板给芯片的,时钟是芯片本身就应该有的。

这个时钟有问题竟然,还能开机,以前遇到这个时钟由问题是直接不开机,所以在分析上,直接忽略掉了,变态的问题,不能用常规的思维去思考,要不然真的很头疼。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里来说一下我的想法,不代表我说的全部正确,说出来和大家交流一下。不能说理论没有用处,测量它的工作条 ...

完全赞同你的观点,理论确实是思维的基础,但是如果,一直在这个维度,思考很多时候,都被以前的经验,带偏离方向,所以特别奇葩的问题,常规思维,想不通的时候,要跳出了,不要被套住。

网友E:
楼主有耐心设备全技术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有耐心设备全技术好

过奖了,纯属爱好,喜欢。

网友F:
很多板子不按理论来的    如果没研究出来或许会觉得很神奇    修好了就觉得很简单      今天修到一台惠普的LA-J492   触发后就不给电池充电 不触发就正常给电池充电     最后很幸运修好了

网友G:
(1).更换摄像头J4002接口。(2).更换EC U5000,(3).更换U3900,(4).更换u4000。   这个换法,像我们这种修同行机的都要亏钱了,亚历山大,判断错一次可能就多花几十上百的成本

网友H:
楼主的理论知识很丰富,更重要的是耐心。

网友:
引用 网友F:
很多板子不按理论来的    如果没研究出来或许会觉得很神奇    修好了就觉得很简单      今天修到一台惠普的 ...

是的,很像知道什么原因,导致这种故障,这折磨人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主的理论知识很丰富,更重要的是耐心。

过奖了,纯属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G:
(1).更换摄像头J4002接口。(2).更换EC U5000,(3).更换U3900,(4).更换u4000。   这个换法,像我们这 ...

老客户有求没有办法,硬着头皮,也要弄出来

网友I:
供电时钟复位一般来讲是先后出来的顺序,但不代表没有时钟就一定会不出复位。就好比测,pltrst都出来了,不能代表所有的供电时钟都正常。帖子写的很好,我觉得应该加精

网友J:
楼主的理论知识很丰富,手工厉害,更重要的是耐心,最后享受成功

网友:
思路很清晰很强大

网友:
引用 网友I:
供电时钟复位一般来讲是先后出来的顺序,但不代表没有时钟就一定会不出复位。就好比测,pltrst都出来了,不 ...

过奖了,你也遇到类似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楼主的理论知识很丰富,手工厉害,更重要的是耐心,最后享受成功

过奖了,没有了,爱好研究而已

网友:
大神呀, 牛呀

网友K:
论坛现在少有的好贴啊,加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论坛现在少有的好贴啊,加分了!!!

谢谢了,,,,,,,,,,,,,,,,

网友:
执着 要我肯定放弃

网友:
看着是小问题,修起来真要命

网友:
高手,学习了,感谢分享。

网友:
这个可以啊

网友(2022-01-29):
路过,蹭个下载分路过,蹭个下载分

网友:
我上次就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不能换的都换了

网友(2022-04-22):
理论是需要更新的
供电,时钟,复位,并不是有A才有B,有B才有C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