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B85M-D2V R1.1掉电维修

楼主(2021-12-29):
在这里记录个笔记。
闲着无事拿出了已经判刑的一块B85M主板研究打发时间,无意中发现这个还可以救,刚开始CPU装上不出CPU供电,刷了个F7的BIOS还是一样,经检查内存供电已出,又研究了会死活找不到1.05V在哪里,看了下点位结果发现在BIOS电池下边的芯片,拆下座子捣鼓了会才发现电阻R192阻值不对,索性换上,电流跳过2A,完事亮机了!

网友A:
修台式机,还用电流表  电流跳2A

网友:
谢谢老板分享,保存备用

网友B:
点位图可以分享一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台式机,还用电流表  电流跳2A

没办法,我检测卡和电源,只能将就下

网友C:
牛逼,这个用恒流电源!我想学

网友:
引用 网友C:
牛逼,这个用恒流电源!我想学

没办法,我没检测卡和台式机电源,只能将就下,这个是用的恒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点位图可以分享一下吗

网友:
CPU PCH 电压都没有出来 跟定CPU没有工作

网友:
技术就是一步步积累下来的,刚修时好多误判的

网友D:
楼主用的那个转接板哪里搞得 求告诉

网友:
简单明了。。经验已收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用的那个转接板哪里搞得 求告诉

dc-atx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用的那个转接板哪里搞得 求告诉

淘宝有卖,搜索ATX转DC

网友:
引用 网友C:
牛逼,这个用恒流电源!我想学

淘宝有卖,搜索ATX转DC

网友:
这个用电源检测台机可以有

网友:
这种有腐蚀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用的那个转接板哪里搞得 求告诉

某宝,啥都有

网友:
5处分压多少伏7输出多少伏开启mos管

网友:
LM358就在电池下,通病的,

网友:
这设备 都被人搞出来了 厉害

网友:
加粉,学到了~~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 好强

网友:
我很好奇楼主这么多小电阻为何偏偏就测到这个小电阻上去了关键是还真是它的问题了

网友:
感觉技嘉的主板故障点多且确实难找

网友:
台式还能用电流表  厉害

网友:
这个转接卡有点安逸

网友:
电流这么大??

网友:
牛逼用电源表

网友:
这个电阻都能找到。 用维修电源很方便。学习学习。

网友E:
想请教一下,最后一个图片用的什么宝贝,居然可以测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E:
想请教一下,最后一个图片用的什么宝贝,居然可以测电流

dc转atx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