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xr 使用中突然关机 主板发热 不充电 不开机 重新拔插电池后又正常使用

楼主(2021-12-29):
xr 使用中突然关机 主板发热 不充电 不开机  重新拔插电池后又正常使用  有没有大神遇到同样故障

网友:
电池更换试过吗

网友:
感谢你们的分享

网友:
是的换件还会烧

网友:
测一下usb控制周边电容

网友:
花点钱去修吧,省这点钱回头自己捣鼓坏了花的更多。

网友:
如果不会修的就不要动了

网友(2022-01-31):
修复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