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MATS超频内存测试显卡命

楼主(2021-12-29):
求教,MATS 超频内存 测试显卡 命令
有大佬知道吗,
显卡现在是,甜甜圈,常规MATS测试都能pass过,但是一玩3D游戏,就白屏,所以想超频显存试一下

网友A:
什么卡?你需超频测试命令?还是查看默认频率命令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卡?你需超频测试命令?还是查看默认频率命令

760Ti  识别代码是367.38.1
故障问题是,运行大型游戏白屏,负载不高的游戏和视频都可以正常使用,所以想要,超频显存测试,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卡?你需超频测试命令?还是查看默认频率命令

肯定查完默频,要往上超一点测试的,常规测试都是通过的

网友B:
要看什么卡,N还是A

网友C(2022-02-05):
引用 网友B:
要看什么卡,N还是A

A卡588,显存超频命令是什么呀?谢谢

网友(2022-03-15):
引用 网友C:
A卡588,显存超频命令是什么呀?谢谢

./agt -clkstatus “查看频率”
./agt -mem=***  "超频(*号为参数)"

网友D(2022-05-30):
你好,你找到测试命令了吗。我的显卡用DIAG命令报错818,用普通测试可以PASS。想找个普通测试超频命令。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卡?你需超频测试命令?还是查看默认频率命令

求3060ti的超频测试命令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好,你找到测试命令了吗。我的显卡用DIAG命令报错818,用普通测试可以PASS。想找个普通测试超频命令。

软件分享个,试用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