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HP4615开机提示将纸张放入进纸盒

楼主(2021-12-29):
求助一下,最近有两台HP4615都是一样的故障。开机提示将纸张放入进纸盒,然后按OK。但是纸是有的,怎么按都没反应。请教一下有没有高手知道是什么故障吗

网友A:
传感器吧。纸盒推进去有没升起?没升就是测试纸盒传感器,升了就是升纸传感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传感器吧。纸盒推进去有没升起?没升就是测试纸盒传感器,升了就是升纸传感器。

这个打印机纸盒不会升起的。

网友:
传感器或传感电路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打印机纸盒不会升起的。

看错了,我以为是激光的。

网友(2022-06-18):
来看看大神们指导

网友:
已解决,是扫描器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