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卡显存超频命令版本(367.xx)

楼主(2021-12-29):
小弟最近在修p106这些矿卡, 有挺多是能挖一会就掉0算力的,用这个方法修好了挺多卡,也避免了全换显存。大家有不稳定的n卡 (10系列以下)也可以用这个方法测试
不一定对每个人有用,大佬觉得我写得不好也可以指正。

929 Bytes, 下载次数: 298,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A:
我影驰gtx950 超频测试报错467 测不了怎么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影驰gtx950 超频测试报错467 测不了怎么弄呢

上图看看

网友B:
试了不能超频试了不能超频

网友:
./mods gputest.js -oqa -dramclk 4000 -test 94 -run_on_error -matsinfo
*架构验证
mods gputest.js –mfg      *用于制造测试
mods gputest.js –mfg2     *用于Gen2平台制造测试
mods gputest.js –oqa      *用于OEM出厂测试
跑不了的把-oqa更改为-mfg或者-short
集显不能超频跑,只能测mats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试了不能超频试了不能超频

多试一下

网友C:
大佬请问怎么查看那个显存出错?我倒是按照您这个出来了,能看到第一张图,第二张图,没第三张图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佬请问怎么查看那个显存出错?我倒是按照您这个出来了,能看到第一张图,第二张图,没第三张图

你要输入查看命令才会有后续的,

网友D:
请问P106和P104选什么型号?1060和1080?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请问P106和P104选什么型号?1060和1080?

有专门的p106-100跟104的文件夹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专门的p106-100跟104的文件夹

我照了个我的软件LS的截图,但是上图太麻烦了,请问P104和P106的文件夹分别叫什么名字啊?

网友F(2022-03-20):
环境构建成功,但是不能集显测试超频。以前是报错pci总线。现在有了skip后直接818,楼主用的是什么平台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环境构建成功,但是不能集显测试超频。以前是报错pci总线。现在有了skip后直接818,楼主用的是什么平台啊

我用的Z77平台,818报错有可能是bios问题,可以考虑刷个原版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