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T50N的表头屏幕旋转了个方向,就变这样了

楼主(2021-12-29):
已经搞定了,了却一桩心事!

网友A:
这玩意还带自动旋转屏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还带自动旋转屏幕?

不带旋转的,是用上位机旋转的。
第二张图是之前没弄好,别的都旋转了,就汉字没转过来。
第一张是弄好后的效果,没旋转的3个按键在右边,我的旋转了,按键在左边。

网友:
其实没装扩展板的话,旋不旋转屏幕都一样用。
装了扩展板,不旋转就比较蛋疼,因为它的输入在下面,输出接口却在上面。

网友:
而且上位机上还可以调节亮度,我现在这个就调到最亮了

网友:
亮度低一点好,烧屏,背光也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