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BIOS芯片和编程器的刷写问题

楼主(2021-12-29):
          前段时间手上拿到几块G41的主板,可以点亮,但是使用有时会有一些莫名奇妙的问题,判断为BIOS程序问题,故需要刷BIOS。          用CH341A编程器备份了这个全新没问题主板的BIOS程序,备份下来为8M,但是在刷入时提示刷入程序超出范围,仔细看看BIOS芯片为SST25VF016B查询相关资料才发现这是2M的BIOS芯片,用编程器备份出来的为8M的BIN当然无法刷入了,后又用编程器备份时另存为ROM发现为正确的2M。
          到此以为就可顺利刷入了,没想到刷入速度简直比蜗牛还慢,等了10几分钟好不容易到了99%,可是就这最后的1%我等了一个晚上都没好!

           由此产生的疑问和问题如下:
           1,有很多新手可能都遇到过这个问题,本的2M或4M的程序用编程器备份出来却成了8M。这应该是程序格式的问题,不知道这样理解对不对。
           2,即使备份出来的8M程序用8M的芯片刷入同样可以开机。疑问是2M和8M的内容是否一样,我是新手不懂,那位大佬可以解释一下?
           3,SST的BIOS芯片好像比较特殊一点,好多编程器都对它的支持不好,就像我遇到的问题写入到99%就是最后一步走不完。哪位大佬可以介绍一下针对这个芯片要用什么样的编程器如何刷写。
           4,在资料SST25VF016B可用W25Q16代替,但是手上没有W25Q16所以无法验证具体情况到底如何。

网友:
新买了SST25VF016B芯片用CH341编程器刷写总是提示“刷写超时失败”不知何故?

网友:
由此产生的疑问和问题如下:部分问题以弄清
           1,有很多新手可能都遇到过这个问题,本的2M或4M的程序用编程器备份出来却成了8M。这应该是程序格式的问题,不知道这样理解对不对。经测试本来2M的BIOS用CH341编程器备份为ROM格式为2M,备份为BIN格式为8M
           2,即使备份出来的8M程序用8M的芯片刷入同样可以开机。疑问是2M和8M的内容是否一样,我是新手不懂,那位大佬可以解释一下?
           3,SST的BIOS芯片好像比较特殊一点,好多编程器都对它的支持不好,就像我遇到的问题写入到99%就是最后一步走不完。哪位大佬可以介绍一下针对这个芯片要用什么样的编程器如何刷写。这个SST的芯片用CH341的编程器(需正版软件)就可以刷写,但是网上的程序基本都盗版是刷不了的,所以还请多支持正版软件
           4,查资料SST25VF016B可用W25Q16代替,但是手上没有W25Q16所以无法验证具体情况到底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