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50 笔记本 充电问题

楼主(2021-12-29):
联想y450 笔记本 5A大电流   去掉坏电容后正常使用,唯独在有电池时插电源无法充电,要重新插拔一下充电口才能正常充电。  这个是什么问题?

网友:
先换块电池试试

网友:
先换电池排除下,不行就检测充电检测电路,查看下保护隔离管有没有不良

网友:
检测充电检测电路,保护隔离管有没有不良

网友:
这本子只要能用,就不要修了,太老了

网友:
一般大短后 隔离管都短了   有没有换啊

网友A:
保护隔离管 这个机器属实很老了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 先换块电池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保护隔离管 这个机器属实很老了

请问这个管子在哪里能说明地点不?

网友:
有没有换啊

网友:
没换不知道是哪一个零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