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笔记本开关电源供电和电池供电的切换

楼主(2021-12-29):
朋友收了一台笔记本过来,原价就给我了,说是电池不能充电,但有电池图标。
到手测试插电源开机没问题。后面到一个比较安静的地方,忽然听到电脑有异响(没有插电源的情况。),听到这个声音感觉像是有短路的地方,这个时间应该是电感发出的。
迅速拆机,把电池拔了就没有声音了。

想请教一下啊,电源供电和电池供电是不是通过一个隔离芯片实现切换的?在隔离芯片之后,到转CPU供电内存供电等这一系列供电中,是不是共用一条线路?(这条点线路可以通过开关的方式适应19v或11v的不同电压输入。)

网友A:
能识别电池说明EC通讯基本没有问题,且有电流声,检查适配器侧和电池侧隔离管及电池充电电路和周边电路,如果没有问题测下电池座对地阻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识别电池说明EC通讯基本没有问题,且有电流声,检查适配器侧和电池侧隔离管及电池充电电路和周边电路,如 ...

刚刚把保护板拆开看了,应该是以前电芯锁住,后面直接跳了保护过去。可能是通讯有问题,导致通电断开,通电断开。

想请教一下电池还有电源供电隔离芯片过后,是不是用同样一套DC DC转换电路,能够适应11v或者19伏的输入电压。

网友:
如果上述可以的话,应该用20伏供电或者15pd供电的问题都不大吧,理论上功率应该不会超过25w

网友:
应该是电池的隔离管损坏击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识别电池说明EC通讯基本没有问题,且有电流声,检查适配器侧和电池侧隔离管及电池充电电路和周边电路,如 ...

公共点电压是使用电池还是适配器,这个靠电池的充电芯片检测,同时会通知EC,而所有的PWM供电都是自适应的,主要的充电电池通知EC当前电源状态才可以

网友:
通过开关管隔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