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ThinkPad E14 E15 - NM-C421电源开机掉电求高手指导下!!!

楼主(2021-12-29):
       机器原故障电池可以开机,单用电源开不了机!  (高手有思路的话可Q或者V:6629969 有尝)
          进系统查看 有时单电池状态下  会显示AC电源已插入,插入电源的话是可以充电的,也会出现单用电池进系统看不到AC已经插入 插入电源的话还是一样的情况,充不了电 检测不到AC电源。必须断开电池 在插上,然后插上电源 就又可以检测到电源 和充电了(不管插不插电源都显示的电源已经插入)
        1.电源已经换过。
        2.不管系统下是否检测测到AC电源  ACIN-EC这个信号都是低的

       3.单用电源的话 电流一直轻微跳变,最高跳变到0.100左右  ACIN-EC瞬间也有3.3V!
       4,充电感觉比正常的机器充的也慢,有时检测不到电源的话 拔掉本机电池在插上,在插上电源的话就可以检测到了  这样开几次不管插不插电源 系统下都是可以看到AC电源已接入的。
          求高手给个思路!!!!!!!!!!!

网友A:
这个受控于充电管理芯片,查看充电管理芯片的工作条件

网友:
查看充电芯片的工作条件和保护隔离电路

网友B:
我今天收了一台e15 进水机 晚上大概看了一下 很麻烦 你是e14还是15

这机器一个typec口  一个rts5455,很容易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受控于充电管理芯片,查看充电管理芯片的工作条件

充电芯片是25700A不管是否检测到AC电源或者是否充电,外部的供电和检测都正常的。没任何改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今天收了一台e15 进水机 晚上大概看了一下 很麻烦 你是e14还是15

这机器一个typec口  一个rts5455,很 ...

这个公共点电压是多少的 我的这个12V正常吧

网友C:
单用电池怎么会提示已插入,换个typec口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单用电池怎么会提示已插入,换个typec口看看?

或者先摘了看看,排除一下接口问题

网友:
可能是隔离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单用电池怎么会提示已插入,换个typec口看看?

并不是一直检测电源插入, 有时不管插不插电源都检测不到的,接口正常的CC 供电都没问题!

网友:
这机器type c接口好像容易坏

网友:
感觉像充电器芯片适配器检测角问题

网友:
看看隔离电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