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TS450 电源管理芯片

楼主(2021-12-29):
手里又块旧卡,一开始花屏,后来我用热风枪吹了吹显卡,现在黑屏状态,电压有5v      电源管理芯片是ncp5395   mos上管漏机有12v     栅机和源机没有电压,然后量了下电源管理芯片  en vcc  vdc电压正常    就是vid和通往mos 的脚位没有电压     这种情况是芯片坏了还是核心凉凉了?
希望各位吊大的吴彦祖不吝赐教啊

网友A:
芯片没工作,还得查电路

网友:
核心1.0 没出吧

网友:
这杯子挺好

网友:
姿势不少吧

网友:
核心没有电压     我对理科和电路问题特别头疼

网友:
引用 网友A:
芯片没工作,还得查电路

是的    对我这种小白,电路问题是个大学问

网友:
En和vr_rdy有没有开启信号

网友:
点位图哪来的?

网友B:
电感阻值测一下,如正常就先换个主控试试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感阻值测一下,如正常就先换个主控试试啊

今天刚换了一个主控,然后问题还是一样,pex那里也不正常,小芯片没有输出,en没有电压,拆了控制en的npn三极管出了5v电压,小芯片还是没有输出

网友:
那个不是点位图,是主控芯片的pdf     芯查查或者半岛小芯app

网友B:
找到时序,参照搞搞看

网友:
测下对地阻值,确定是不是线路问题。

网友:
看杯子上的三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找到时序,参照搞搞看

EN1.3v    VCC5V    VCCP12V都有   就是没有输出,没有vid电压       换了主控还是一样,有个辅助供电em5103不工作,拆了控制的三极管后en有5v,然后还是没有输出     这卡暂时不搞了      我这技术搞不好

网友(2022-05-12):
显卡正反面也啪来看看  有可能哪个电源好信号有问题 。。5脚,6脚的信号比较芯片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