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i引脚定义,输出问题。

楼主(2021-12-29):
显卡vga接口正常输出,dvi无信号不时闪一下,好像快亮了又无信号了。
找了一模一样的显卡测接口阻值发现图中四个没有反应,而另外一张是有的。
这几个脚是数据脚在背面有线,用显微镜跟了几次,最后发现好像过板进洞,也就是核心背面那个位置。
没有太多经验,不太了解这个方面的知识,那四个没有阻值的脚全是tmds数据线。
所以想请问老师傅们这种情况是不是核心控制问题。
这几个tmds数据线是不是直通核心的呢。

网友:
嗯现在这接口还是挺常见的

网友:
好像就是直通核心的,边上还有一个dvi的接口,都有阻值,把接口拆下来换到上面就好了。

网友A:
供电,检测正常不?是灰屏状态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供电,检测正常不?是灰屏状态嘛?

直接测接口数据线的,没断线,没阻值,核心那头有问题的。

网友:
感谢分享技术知识

网友:
dvi hdmi都是直通核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