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烧录夹写BIOS时不识别芯片,或者写入后出现“flash校验地址错误OH”

楼主(2021-12-29):
没有条件或者不想拆焊接的BIOS芯片,用烧录夹重写BIOS的,如果出现不识别芯片,或者写入后出现“flash校验地址错误OH”的情况,不妨试试我这个验证过的方法:
第一步:找一个原生USB3.0的主机,我用的系统是windows7-64位;
第二步:把连接烧录夹的编辑器插在主板USB3.0接口上;
第三步:如果软件提示没有找到芯片,或者识别错误,反复试验也不行。不要管!不要管!不要管!这个是最重要的!
第四步:直接手动选择BIOS芯片上的型号;
第五步:直接手动执行编辑器上的“擦除”命令,如果经过几秒以上才擦除,并且提示栏提示擦除成功,就说明已经连接上了芯片;
第六步:手动执行“写入”命令,如果经过几分钟后,完全写入了BIOS,并且提示栏提示成功写入,则应该写入了。如果是双BIOS,另一个也这么写(不过不同主板的双BIOS可能不同,这个以前是什么样就往里刷什么样);
第七步:不要检验!不要校验!不要校验!直接上配件开机测试。
备注:1.原生USB3.0可以提供更大的电流和带宽,更容易不拆芯片烧录成功,烧录前摘掉所有外接原件和线,电池别忘了拆下来,然后短接CMOS放电。
           2.这个办法同样适用自动烧录后出现“flash校验地址错误OH”的情况。

网友A:
出错的概率也挺大

网友B:
同样的电流,为什么3.0的电流更大呢?
不校验就更容易成功?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同样的电流,为什么3.0的电流更大呢?
不校验就更容易成功?

USB2.0电流最大是500mA,USB3.0电流最大是900mA,而且一般主板都达不到最大。不摘芯片刷bios,会造成电流损失而功率不足的。
试过几遍,检验就起不来,不校验就没事,不知道什么原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出错的概率也挺大

这是正常刷不了的试验办法,总比0%高多了吧,而且刷了几次都成功。

网友B:
引用 网友C:
USB2.0电流最大是500mA,USB3.0电流最大是900mA,而且一般主板都达不到最大。不摘芯片刷bios,会造成电流损失而功率不足的。
试过几遍,检验就起不来,不校验就没事,不知道什么原理!

主要是刷主板,当bios供电和南桥和ec共用一组3.3点时候,在线给bios电压,造成漏电给南桥和ec,刷写时候南桥的读写动作干扰编程器验证。
正确的应该是给主板插上24p主电不开机,使主板待机5v上电,这时候刷bios,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要是刷主板,当bios供电和南桥和ec共用一组3.3点时候,在线给bios电压,造成漏电给南桥和ec,刷写时候 ...

好的,有机会试试

网友:
夹子刷,基本上用不了几次就毙了,最好是吹出来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