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个交换机电源上面的恒流二极管型号

楼主(2021-12-30):
这个恒流二极管已经糊掉了,测量导通不分正负极,应该是是又一圈黑色的,其他信息不明,感谢各位

网友:
根据它在电路上的作用,及工作电压及电流,可以自己选择代换

网友:
看在低压端还是高压端,低压端用普通的就差不多了

网友:
热风枪吹下来测量二极管好的,是250v的电容被击穿造成短路,这里测量到的电阻值是短路地方的电阻,热成像观察电容温度高,测量电压电容两边电压都为120多v,目前不知道其他零件是否正常,华为交换机电源ADP-30Jp,击穿电容为IEC384-14II 0.22UF 275V ,3483旁电压都上100多v了不知道是否损坏,

网友:
交换机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