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la-b181p 不触发维修 hp 450G2不触发 不开机 LA-B181P 不触发维修

楼主(2021-12-30):
故障:按开关。没反应。三五v待机电压正常
检修思路:ec, 供电复位,检测信号,Lid,ADP PRES,AVCC,信号正常,重刷过bIos,各项检测都正常。维修陷入了僵局。后来从看了一遍,维修流程,只有万分之一的机会

,弄出了三年没用过的设备,轻轻敲打了一下它,触发,正常了。

,有时只有你想不到。钱就到手啦。

网友:
晶振坏了?

网友:
没看懂什么意思,示波器坏了导致主板不开机? 敲一下示波器主板就好了?
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A:
????是晶振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晶振坏了??

晶振没有起振,加上主板电池也没电,只有摸了它一下才起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