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机]
电源口问题导致12V拉低,山寨一体机

楼主(2021-12-30):
一台山寨一体机,客户描述不开机,按开关没有反应,拆机观察主板没有发现问题,上电流表12.5V测试,能触发了,但是反复重启,测量3V,5V正常,但测到CPU供电上管12V时发现问题,触发前12.5V,触发后12.5-12-10.5-9不断拉低,然后就重启了,但是电流表上显示并没有拉低,主板上也没有明显发烫的地方。
把3V,5V供电芯片 up1586更换一个,滤波电容换了一下还是一样的问题。
想到客户开始说过电源口接触不良,修好之后电源口帮忙换一个,看了一下是华硕通病那种电源口,三下五除二换上一个,再测试发现12V不再拉低,机器完全正常了。
拆下来的电源口观察半天也没有看出来问题所在。

网友:
可能是电源接口中间的圆柱,长时间插拔磨损造成接触不良。

网友:
有遇到过

网友:
接触不良

网友:
同款板子  极其垃圾

网友:
是这种电源接口,中间针接触不良

网友:
氧化了这种特别容易

网友:
不是拉低,是接触问题,这种带长针的就爱坏

网友:
修山寨机都靠经验

网友:
电源带不起发热,然后导致接口内部出问题了,遇到过用久了掉电,接口引起的

网友:
这列山寨板子,长期使用这个电源口的触片容易软后接触不良,遇到换了。

网友:
应该是没有接触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