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ACE E1-421开机黑屏无背光

楼主(2021-12-30):
         笔记本型号:ACE E1-421
         故障现象:开机正常黑屏无背光

版号:DA0ZQZMB6C1 REV:C。有图纸感觉可以轻松秒杀

测量LCDVCC正常,BL_ON正常。LCD_VIN不正常0V。

拆开风扇风扇发现烧了一个洞。飞线解决。

网友A:
没有怀疑是屏的问题吗 一来就查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怀疑是屏的问题吗 一来就查这

这就是经验

网友B:
小问题捡钱了 修这个 也不需要图纸

网友C:
烧成这样,屏还没有坏呀,,

网友D:
数据有问题按理说应该是灰屏无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怀疑是屏的问题吗 一来就查这

其实我已经偷偷把屏幕测试了,只是没有写出来。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小问题捡钱了 修这个 也不需要图纸

没有图纸你知道第几脚是LCD_VIN吗?站着说话不腰疼

网友:
引用 网友C:
烧成这样,屏还没有坏呀,,

没有坏。开始我也担心屏坏

网友:
引用 网友D:
数据有问题按理说应该是灰屏无显示

不是数据,是LCD_VIN没有供电。

网友:
感谢分享技术知识

网友:
慢工出细活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没有图纸你知道第几脚是LCD_VIN吗?站着说话不腰疼

怎么不知道?除了mac需要看看图纸 其余基本都能判断出来,不能说你看不出来,就代表我看不出来吧?

网友:
昨天也一台机子没及时维修

网友:
LCD_VIN没有供电

网友:
呵呵,屏供电没有自然不亮,老师傅出手,拆机秒杀了啊

网友:
直接测屏灯供电保险有没有19V。没有的话检测是不是保险坏或者电没有过来飞线

网友:
背光相对好搞些

网友:
这个本本问题太多了

网友F:
LCD VIN和LCD VCC有啥区别
korochi
看电路图啊。LCD VIN是40脚电压为19V应该是背光供电。LCDVCC_L是12脚电压是3.3V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F:
LCD VIN和LCD VCC有啥区别
看电路图啊。LCD VIN是40脚电压为19V应该是背光供电。LCDVCC_L是12脚电压是3.3V

网友:
屏还没有坏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