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咨询]
小米10Pro手机开机不显示,阻值电压都有,外配已排除,哪里问题?

楼主(2021-12-30):
小米10Pro手机开机不显示,阻值电压都有,外配已排除,哪里问题?

答:手机开机不显示,先排除外配更换屏幕,再检查显示供电、显示工作条件是否正常,线路上相连元件是否有虚焊或掉件损坏。鑫智造有图纸资料,可以帮助你快速找到故障点。

详情咨询客服微信:

网友:
如果按按键有反应的话说明主板没大问题重点检查显示相关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