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咨询]
iPhone7P插充电器麦克风有电流声怎么办?哪里问题?

楼主(2021-12-30):
iPhone7P插充电器麦克风有电流声怎么办?哪里问题?

答:手机插充电器麦克风有电流声,可以换个尾插测试,此机型有音频通病,如果更换后还是不行,先处理通病,再检测相关线路上所连的元件等。

详情咨询客服微信:

网友:
是原装电源就检查尾插小板,换音频,还不行应该就是滤波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