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71-nh500 d02b不定时掉电,掉电时风扇声音大

楼主(2021-12-30):
6-71-nh500 d02b不定时掉电,掉电时风扇声音大 .掉电后按开关还能正常显示。是通病么?坛友们给个维修思路!

网友A:
显卡异常或者过温保护

网友B:
修好了吗,同板正在烤机;1换显卡DRMOS .2。。。。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好了吗,同板正在烤机;1换显卡DRMOS .2降压。

还没有,哥们给思路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显卡异常或者过温保护

温度过高已经排除了。莫不是要换显卡吧,显卡芯片太贵。

网友:
突然断电肯定是保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温度过高已经排除了。莫不是要换显卡吧,显卡芯片太贵。

查主板的温控电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修好了吗,同板正在烤机;1换显卡DRMOS .2。。。。

四个都要还换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四个都要还换么?

我先换了2个几天后回来又换了另外2个后要好点,后来就有点麻烦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先换了2个几天后回来又换了另外2个后要好点,后来就有点麻烦了。

哥们。我的换了两个用半月,现在又回来了。你的换四个最终解决了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哥们。我的换了两个用半月,现在又回来了。你的换四个最终解决了么?

我的马上就过保了,一周内不来就可以放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