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经验]
联想小新 air14 安装windows10系统

楼主(2021-12-30):
   安装一台联想笔记本电脑系统时遇到的问题做一下记录,1.进blos 需要在关机状态下 机器右边位置有个针孔大小的孔用来开机 进bios。
2.如果使用硬盘格式为GUID, 则blos 就必须使用UEFI模式 。系统是使用软碟通做的window10 系统安装

网友A:
给你补充一点,如果想安装win7的兼容模式系统,需要修改硬盘模式为mbr,相应bios也改成Legacy,这样启动就可以选择安装win7了。前提是6带以前的笔记本,新本不支持win7了。
你说的那个侧面圆孔是有一个对钩样子的标志,关机状态下按一下,屏幕会出现三个现象,启动模式,恢复模式,和bios设置模式。

网友B:
这个是装机必须知道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给你补充一点,如果想安装win7的兼容模式系统,需要修改硬盘模式为mbr,相应bios也改成Legacy,这样启动就 ...

感谢补充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装机必须知道的

不知道费老大劲了, 进blos就找不到

网友C:
现在联想有的机型装原版系统要打m2驱动烦死了

网友D:
这个都不会 还干啥维修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联想有的机型装原版系统要打m2驱动烦死了

这个m2驱动,怎么弄来 我遇到过, 是在pe里用联想的软件注入到系统里, 还是怎么个流程。 分享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个都不会 还干啥维修

    这个进blos的方式有些诡异, 百度搜索了老半天。 你是怎么知道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E:
这个进blos的方式有些诡异, 百度搜索了老半天。 你是怎么知道的

这个进入bios的方法在N多年就有了,估计是你平时遇到多少没注意。lenovo自己的机器都改成这样快捷方式了,原方式也是可以进去的,就是不好操作,一般bios快捷键开启了,所以F12无法操作进入。

网友F:
以前也碰到过,当时也是搞了半天 才知道这方法

网友G: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进入bios的方法在N多年就有了,估计是你平时遇到多少没注意。lenovo自己的机器都改成这样快捷方式了 ...

  好的, 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F:
以前也碰到过,当时也是搞了半天 才知道这方法

  做一下记录,方便以后忘记操作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G: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分享知识点,希望与大家同进步

网友:
联想的。。开机按F12选进入BIOS选项也行呀。。

网友:
安装win7的兼容模式系统,需要修改硬盘模式为mbr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给你补充一点,如果想安装win7的兼容模式系统,需要修改硬盘模式为mbr,相应bios也改成Legacy,这样启动就可以选择安装win7了。前提是6带以前的笔记本,新本不支持win7了。
你说的那个侧面圆孔是有一个对钩样子的标志,关机状态下按一下,屏幕会出现三个现象,启动模式,恢复模式,和bios设置模式。

7代之前可以win7  8代部分可以win7   Win7这是可以guid的 有uefi就可以

网友(2022-02-14):
不支持win7应该

网友H(2022-04-09):
我看不到安装方法
羊羔子
对不起啊,题目写错了。应该是 联想小新 air14 安装系统疑难记录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看不到安装方法
对不起啊,题目写错了。应该是 联想小新 air14 安装系统疑难记录

网友:
制作一个微PE,将盘符格式化为GPT分区再安装系统就没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