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康摄像头无法启动已修复

楼主(2021-12-30):
具体情况看上个帖子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99467-1-1.html

解决方法就是从好的同型号摄像头备份BIOS程序,然后刷进去,但是刷好之后这两个摄像头不能用在同一个局域网内,因为程序里面的序列号和MAC地址是一样的,需要用Winhex把备份的坏的程序里面的序列号和MAC地址那一部分的内容替换到好的程序里面就可以了!

网友:
改BIOS一直没研究过

网友A:
怎么找出来的MAC地址,我还不会找,虽然会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怎么找出来的MAC地址,我还不会找,虽然会修

你会修摄像头主板吗?

网友C:
大神用的什么烧录器推荐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神用的什么烧录器推荐下

RT809F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会修摄像头主板吗?

我也是半研究半修

网友D:
正好有个坏的,能上传下备份数据吗?

网友:
这是备份的好的程序,记得下载后把里面序列号和MAC地址那部分的内容替换掉你原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正好有个坏的,能上传下备份数据吗?

已上传,同型号的可以用,别的型号不保证能用!

网友:
又学习了 回头研究下看看

网友:
360摄像头的序列号和串号怎么改?8脚芯片

网友:
搭车求一个萤石的cs-c2c-31wfr的编程器BIOS备份。

网友:
大神能换个摄像头型号实践下同样的方法吗

网友E:
手上有几个海康B12的,搜索工具都搜不到,但能PING通192.0.0.64,怀疑系统问题,然后从好的备份出来的刷到问题机上面,无法启动连网口灯都不亮了,确认刷的和备份出来的固件是一致的,真奇怪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手上有几个海康B12的,搜索工具都搜不到,但能PING通192.0.0.64,怀疑系统问题,然后从好的备份出来的刷到 ...

B12的好多版本的,你要看电路板上的版本号,我也有有个B12坏的,能把固件发给我试试不。

网友E:
引用 网友F:
B12的好多版本的,你要看电路板上的版本号,我也有有个B12坏的,能把固件发给我试试不。

我晚点做个外链发给你试下,好像是19年4月的机器,版本就不知道了,连试了两个,一刷固件哪怕刷回原备份固件就网口灯都不亮了,不知是不是海康的有什么机关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晚点做个外链发给你试下,好像是19年4月的机器,版本就不知道了,连试了两个,一刷固件哪怕刷回原备份 ...

我的是18年的,可以试试,反正是坏的。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  学习经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