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110-14AST升级A9-9410处理

楼主(2021-12-30):
      手上收了台联想V110-14AST,处理器E2-9010,客户买了就没有用过,慢出天际,换固态都慢。以前升级过一体机的板载U,感觉AMD处理只要是官方有出过的处理器型号,BIOS都只有一个,通刷的。这次是把E2-9010升级到A9-9410,成本110元。开始是买的A9-9420成功翻车,官方没有出这个U的机器,装上不跑U,然后查了下再买的A9-9410.
       老师傅动手能力强的拆,因为是黑胶的,风口最好是50X50的,我用他们拆手机芯片的铲刀拆,比较容易,过程简单。因为CPU便宜,升级下还是能用的,比起E2强很多,至少看网页,做文档不卡吧,用的机械硬盘测试的。下面上传成功图片。

网友:
这是升级后的处理效果,一般办公是不卡了。

网友A:
AMD我觉得不管多高的U都自带BAG,自身都会一卡一卡的

网友:
好东西 这也可以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MD我觉得不管多高的U都自带BAG,自身都会一卡一卡的

换了比原E2快很多,机械盘用也不卡,原来E2进系统那是不能用。

网友C:
说了多少钱 性能提升多少

网友D:
当初真的好多小白被忽悠买amd垃圾cpu的笔记本

网友E:
BIOS通刷?所有AMD的U的BIOS都通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了比原E2快很多,机械盘用也不卡,原来E2进系统那是不能用。

机械盘不卡不可能的哈

网友:
点赞,AMD的还没干过。

网友:
引用 网友E:
BIOS通刷?所有AMD的U的BIOS都通刷吗?

联想和戴尔我的都升过,都是没有刷过BIOS,换U直接点亮使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说了多少钱 性能提升多少

上面有说的,买一个全新的A9-9410芯片是110元。

网友:
升级成功,点赞

网友:
其实板载U到这个百十块的成本就有更换意义了!!!Intel  板载U成本太高没有实际维修价值 除非主板很贵的高端机!!!

网友:
AMD的还没干过。

网友:
引用 网友D:
当初真的好多小白被忽悠买amd垃圾cpu的笔记本

现在最新的AMD应该是不差的,以前的古董电脑本来就应该退休咯

网友(2022-03-29):
楼主威武霸气。

   这样也可以的

网友:
AMD的机子升级真的没什么必要 不管怎么升级都卡  卡的一逼  换M2都卡 而且CPU也不稳定  没什么实际意义  AMD弄好了也不好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