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屏全屏有很多线条,显示不清晰

楼主(2021-12-30):
有一台AOC  AG320FCH 液晶显示器,开机能显示,但显示屏全屏有很多线条,显示不清晰。求高手指点!!!!!!

网友:
从第一张图看,是屏坏了

网友:
屏坏的可能性大,不过要查下逻辑板工作条件

网友:
肯定屏面板问题,能不能修看个人了。是我就直接放弃了。

网友:
拆屏撕横译码器试试

网友:
应该是屏坏了

网友:
放弃吧,没有专业设备没法修

网友:
这个就是要换屏试一试了。

网友:
这屏坏了,没有专用设备,那就只能放弃

网友:
手上几台曲面都是这个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