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710S-13ISK关机后再开机卡LOGO

楼主(2021-12-30):
客户拿来不开机,我把CMOS电池重新插拔后正常亮机,接着关机后再开机就卡LOGO(求助各位靓仔

网友A:
回帖奖励 +1 分下载分

COMS电路有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COMS电路有问题吧

刷个bios试试

网友:
刷个BIOS试下。

网友B:
我说系统问题你信吗 之前好多戴尔开机卡logo的都是系统问题

网友C:
硬盘拆掉 不卡 换硬盘

网友:
先BIOS  在CPU供电IC

网友:
引用 网友C:
硬盘拆掉 不卡 换硬盘

跟硬盘没关系

网友:
系统问题遇到过

网友:
先把外设拆下看还会不会卡

网友:
不接硬盘会不会这样,把固态机械都不接,试一下

网友:
拔掉所有外设看还卡不卡,个人觉得这种搞到最后很多都是U的问题

网友:
重启能进bios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说系统问题你信吗 之前好多戴尔开机卡logo的都是系统问题

搞过是系统问题

网友:
能装系统就装个试试

网友:
卡LOGO一般是卡硬件或者系统问题,派出系统问题,挨个可以摘下来的硬件挨个摘掉,试下看看是不是某个硬件问题引起的识别慢或者不识别卡logo的。

网友:
系统问题或者硬盘有问题

网友:
先拆硬盘,换系统测试盘,再涮Bios,最后换u试试

网友:
一声靓仔千军万马来相助

网友:
硬盘不装看看卡不卡logo

网友D:
个人觉得   先BIOS   然后拆下来  量RTC阻值电压  放电进系统 看外设能不能抓,看usb有没有异常,遇到过保存时间后 宕机   卡log 进不了系统  ,南桥  显卡都换好过,17档显卡不显示,还有CPU集显 电压  也宕机  蓝屏 卡log  进系统蓝屏 ,

网友:
桥问题,应该

网友E:
应该是CPU问题我也有一台一样的问题,裸板,拆网卡声卡换EC,还是一样卡

网友:
引用 网友E:
应该是CPU问题我也有一台一样的问题,裸板,拆网卡声卡换EC,还是一样卡

一样的机子

网友F:
把硬盘什么的 都 拨掉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F:
把硬盘什么的 都 拨掉试一下

系统的事情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个人觉得   先BIOS   然后拆下来  量RTC阻值电压  放电进系统 看外设能不能抓,看usb有没有异常,遇到过保 ...

系统的事情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说系统问题你信吗 之前好多戴尔开机卡logo的都是系统问题

确实是忘记回你们了

网友:
换u试试

网友:
不是先 确认过系统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