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求助,三星32e360f

楼主(2021-12-30):
显示器插vga一切正常,插hdmi电脑识别不到显示器分辨率卡在1024*768无法调节。换了一个带驱动的芯片故障依旧,整个换驱动板可以解决。想问下哪个老师遇到过,是什么故障导致的。谢谢

网友:
是不是HDMI插口坏了?

网友:
换个数据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