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 Lenovo ThinkPad T420 电流超3A掉电,电池也开不了机

楼主(2021-12-30):
联想  Lenovo ThinkPad   T420 电流超3A掉电,电池也开不了机。上可调电源,发现机器可以进入桌面,但很快就掉电,多试几次发现只要可调电源显示电流超过3A就马上掉电,在BIOS把CPU的多核功能关了,进入系统试用了很久,发现没有关机,电流也没有超过3A,但是性能下降了。先易为主,刷BIOS,发现故障还是一样。

把主板拆出来,发现板子上有点腐蚀,有三个电容C145,C1011,C1012已以发黑了,去掉然后把线路清洗干净,以为捡钱了,开机试机,结果还是掉电,看来还有其它地方有问题,不插电源适配器只用电池,发现用电池开不了机,进入系统发现电池可以充电,把BIOS的多核关了,进入系统5分钟,这时手摸到一个地方特别热,发现是隔离管Q9发热,立马换了,再次开机,发现正常了,没有掉电,电流超过3A也不会掉了,隔离管Q9也没有发热,电池也正常充电,这时把电源适配器拔了,马上掉电,看来还有故障,把适配器拔了,上电池,测公共点电法正常11V,按开机,发现公共点电压变3V,一路向前测,测到电池隔离管Q34发现输入正常,输出电源3V,Q34是1729的型号,手机没有,直接用1721代换了,上面测试,机器全部正常,收工,估计是板上有腐蚀,把电容烧坏了,而是隔离管也因为电流过大损坏了。

网友:
隔离故障很容易出问题

网友:
电容损坏了 导致三极管损坏

网友:
很好,一看就明白,受教了

网友A:
这款机器海绵腐蚀公共点电容 导致隔保管子击穿很多

网友:
感谢分享技术知识

网友:
技术挺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款机器海绵腐蚀公共点电容 导致隔保管子击穿很多

对的,通病了,我全去掉了

网友:
这台通病来的,海绵导致电容短路....以前经常修,现在很少修到这种老机子了

网友:
这机器好多台了都是大短

网友:
海绵底下,塑料片底下,这类电容很容易长期挨着胶变质短路。le-novo发现好多这类情况。

网友:
通病,进水海绵损坏隔离管

网友:
观察细致,维修思路明确,图片图纸清淅,学习了

网友:
这是进东西了把

网友:
熟悉的电容,海绵引起腐蚀,公共点短路烧隔离管,T420老通病。CPU多核功能没调过,厉害了

网友:
修过好几台,海棉都化了

网友:
进液的机器就另当别论了。各种各样的现象

网友:
感谢分享,进液双侧隔离管坏。

网友:
都是海绵惹的祸!

网友:
最主要还是保护隔离故障造成

网友:
楼主细心。进液的机器就另当别论了

网友:
yangzheqq
这款机器海绵腐蚀公共点电容 导致隔保管子击穿很多!

网友(2022-02-19):
热成像了解下 大电流肯定有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