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GTX660 2G网驰掉件

楼主(2021-12-31):
PCIE 12V以及6Pin 12V这个位置烧了,一列是2颗电阻并在一起,求有同款或知道的师傅们说一下,贼大一颗不清楚多大阻值的

网友:
核心死了,不用看了

网友A:
拆了的是保险啊,测测看短路了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了的是保险啊,测测看短路了没?

这个保险吗?我看板号找到对应LB不是电感的吗?

网友:
没有,还活着

网友:
已一坨锡搞定

,现在成烧12v那一排mos了

网友(2022-03-29):
没有查出短路故障并且排除短路就加焊上电,好卡也被你搞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