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盤镭gtx1080 显存供电只有1.35左右是不是不正常?

楼主(2021-12-31):
一张1080报错43 跑mats找不出错误,测了下电压。显存供电只有1.35左右,这电压正常吗?

网友:
插眼观望

网友A:
正常的  刷个BIOS  试试

网友B:
可能跟小影霸一样,不是正规核心,需要专用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能跟小影霸一样,不是正规核心,需要专用驱动

不是锁驱动版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正常的  刷个BIOS  试试

应该跟BIOS没啥关系,这卡并不是一直不亮的。有时候可以打上去驱动

网友D:
Gddr5x 你这电压正常! 用mods超频测试一下显存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应该跟BIOS没啥关系,这卡并不是一直不亮的。有时候可以打上去驱动

那应该是显存概率大   修到过一张1660S软件扫不出来,打上驱动就黑屏,开机键盘灯都不亮
显存一颗一颗的换了试才修好

网友:
电压正常,还是查查别的先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应该是显存概率大   修到过一张1660S软件扫不出来,打上驱动就黑屏,开机键盘灯都不亮
显存一颗一颗的换了试才修好

显存有问题还好,就怕核心坏了。这卡我已经加焊过核心了还是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Gddr5x 你这电压正常! 用mods超频测试一下显存

能告知下具体命令是啥吗?不了解mods命令

网友:
电压不正常一般来说是开不了机的 别说跑码了

当然你把去耦电容全干了不补那是有可能能开机但一跑负载就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