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耕昇GTX560显卡RT8108B代换经验一则

楼主(2021-12-31):
最近接触了一块耕昇GTX560显卡,故障表现是主板无法识别,报没有检测到显卡的代码。这显卡虽然时间比较久了,但是拿性能来说的话,还不至于扔了。于是拆开检测。

没什么悬念,无显存电压。测得核心电压为0.93V,显存0V。显存滤波电容阻值97欧,没短路。
此显卡显存供电这的PWM是RT8108B,看着这个芯片还是比较陌生的,网上查得官方PDF一看,和平时的8脚芯片几乎一样嘛。测一下电压吧。1脚5脚12V有,7脚EN这有点低,是0.56V。其他脚不是0就是0.几伏。查PDF文档得知,7脚电压低于0.4V时候芯片将关闭输出。0.5V我就当它开启了。有供电,有开启,无输出。换吧。

额.....没有这型号啊。代换一下?于是搜索之。发现没人明确说谁可以代换它。好吧,前几天修主板买了几个6545,还剩几个,试试吧。ISL6545CBZ。吹下8108B,焊上6545。此时6545的7脚电压是1.2V。嗯,然后显存电压也有了,有点低。1.2V。上机测试,轻微花屏啊。不花才怪呢,1.2的显存电压肯定不够啊。因为6545的6脚基准电压是0.6V,而原安装的8108B的6脚基准是0.8V,因此直接代换后其输出电压必然降低。

把原来8108芯片的RS电阻取下,为什么取RS呢,因为这玩意实在太小了,RS相对好取点,ROFF SET电阻被重重包围在一堆比小米还小的电阻电容里。测得RS电阻实际阻值为2K。根据8108B的公式:Vout=0.8*【(RS+RO)除以RO】反向推导,计算出RO的阻值大概是2.2K——因为RO在卡上比较难拆,所以用公式计算一下。

知道了RO的大概阻值,现在按6545的公式计算一下RS应该用多大。6545的公式是Vout=0.6*【(RS+RO)除以RO】。通过计算得出RS大概是3.3K左右输出1.5V的电压。3.3K,原8108B的RS电阻是2K嘛,找找看。3.3K的电阻找了半天居然没找到。找到一个1.5K的,串在原来的RS上吧。

通电测量,显存电压1.6V,算了,就这样吧,1.6V应该不会有太大问题吧。上板测试亮机。装系统驱动简单进行一下压力测试,没见明显异常。算修复。

最后感谢轩辕思天老师,也许他本人早就不记得了,是他在2015年时候,在贴吧里指点我,在帖子下几段话的指导,让我修好了一个放了一年多的主板。当时我对主板维修几乎抓不住任何要领,是他的指导让我踏进了主板维修的入门之路(当然现在这个“门”我还没通过呢)。谢谢!!!

另外还得吐槽一下0.5微信二维码的事,好像没有什么论坛里会做一个这样的设定吧,互联网的精神是分享,可这样做何谈分享?呵呵。

以下上图:

网友A:
这种芯片的代还还要看频率,不能只看vref。我不知道你替换之前有没有考虑这个因素,如果没有考虑,说明你运气挺好

网友B:
看这电路图  是真功夫啊

网友C:
这技术!佩服!!!!

网友D:
看这个电路图 还有理论,楼主这是真本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芯片的代还还要看频率,不能只看vref。我不知道你替换之前有没有考虑这个因素,如果没有考虑,说明你运 ...

是么,我还真没考虑这一点。确切的说,代换这种八角的PWM时候从来没考虑过频率这一说。:liuhan:谢谢指点。一直都是看电路图差不多就换,换完了就是出电压和不出电压。然后试的时候也没发现谁特殊热或电压不稳的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这个电路图 还有理论,楼主这是真本事

不是不是,我这就是依样画葫芦:liuhan:电路图这个,因为总是翻电脑和手机我嫌麻烦,然后有些数据记不住,直接自己都画上写上得了。高手都是电路图数据熟记于心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这电路图  是真功夫啊

不是啊,按图索骥,依样画葫芦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技术!佩服!!!!

照猫画虎而已啊。

网友E:
3图推理很详细!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有理有据,学习了

网友:
经验十足

网友:
引用 网友E:
3图推理很详细!

谢谢!
落寞凄寂人影瘦,
孤灯残月尽思忧,
身心锁愁抚琴乱,
风携痴情独倚楼。

网友F:
现在的自己也是当初的楼主

网友:
大佬,值得大家学习

网友(2022-03-06):
引用 网友F:
现在的自己也是当初的楼主

网友G:
手抄电路图,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G:
手抄电路图,厉害

没打印机啊,只能手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