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3.2mm厚度的PCB该如何干BGA?

楼主(2021-12-31):
PCB板子如下图所示,我用的BGA是CF-360T焊接机,使用360T系统内自带的那5条焊接曲线都试过了无法焊动BGA,于是就自己加了段曲线在上下风350度的时候,才勉强拿下BGA芯片,由于已经确定BGA芯片是坏的,所以温度设置到350度才勉强吹下芯片,如今买到全新的芯片再重新焊接我就犯难了,我该使用哪种温度曲线才不会爆芯片呢?希望有弄过此板子的大神帮我分析一下,谢谢,特意说明一下,这种芯片上面是带散热铝盖子的拿不下来,上风嘴吹出的热风基本在盖子那里,很少能够渗透到下面的芯片PCB和锡珠。此PCB板子厚度大概3.2MM厚,BGA焊盘散热非常好,我使用有铅、无铅、INTEL无铅、等等曲线都试过根本干不动,还有在每条曲线的6段我按了延时功能即让焊机多加热一会儿芯片和板子,可是还是干不动,感觉热风吹在板子上直接散跑了,锡珠汇聚不了温度的感觉

网友A:
7mm你知道是多厚吗?难道你这个板子有几十层吗?

网友:
电脑的主板还不到2mm.你的板子7mm????

网友:
16层汽车板也才3.5

网友:
引用 网友A:
7mm你知道是多厚吗?难道你这个板子有几十层吗?

不好意思,刚拿游标卡了下,纯PCB的厚度是3.2mm左右,我把元件厚度也算上去了

网友B:
**感温头,PID整定**上270下280搞这芯片不成问题 ......原来那个效什么的用的好好的,被忽悠换了这机子,困扰了我很久很久。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温头,PID整定**上270下280搞这芯片不成问题 ......原来那个效什么的用的好好的,被忽悠换了这机子,困 ...

是有个K探头,不过我一般都没用,焊接的时候要放到芯片下面吗?这有什么用啊?上270下280估计干不动,我用有铅的好像就是这样的温度,结果还是干不动

网友C:
260度上风  280下风  没有搞不定的     何来350度
直接打磨掉就是

网友:
BGA返修台干就可以了 280度

网友D:
上风罩要足够大,要能完全罩住芯片,四周还要有余量才行,这样才能保温。下风罩也不能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温头,PID整定**上270下280搞这芯片不成问题 ......原来那个效什么的用的好好的,被忽悠换了这机子,困 ...

这颗芯片我是用这条曲线拿下来的,并延长时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260度上风  280下风  没有搞不定的     何来350度
直接打磨掉就是

这颗芯片我是用这条曲线拿下来的,并延长时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上风罩要足够大,要能完全罩住芯片,四周还要有余量才行,这样才能保温。下风罩也不能小。

这颗芯片我是用这条曲线拿下来的,并延长时间了,芯片拿下来的时候感觉很多锡珠脱锡的感觉,但是没有掉盘

网友:
下风嘴要比上风高  20  30 度

网友:
时间太长了  废了

网友C:
我如果拆不下来 就用jd5500  打掉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如果拆不下来 就用jd5500  打掉

基本上都是温度到了,机子提示声叫起来了,我去推动芯片,芯片还是粘的死死的,我很郁闷

网友:
里面有胶

网友E:
你这个板子应该很厚吧,我觉得可以随便干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板子应该很厚吧,我觉得可以随便干

对比较厚,关键板子散热很好,上面和下面的风嘴吹上去的热风都被四周吸走了,芯片不动,非常郁闷

网友:
最终拿下来没有胶,锡用的是无铅锡,我该如何装回新的芯片很头大,也是拿下来的上下350度把新的芯片吹回去吗?

网友C:
你温度曲线有问题   下风要比上风高  还有60s   就够  最高那段45s  最多   超过245   芯片基本废了          重新值球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温度曲线有问题   下风要比上风高  还有60s   就够  最高那段45s  最多   超过245   芯片基本废了        ...

你的意思是我第6段上280 下300 时间还是40 第5段改成上270下275 时间70 再试试是吗?

网友:
一起学习,一起进步

网友:
应该是同款BGA

网友F:
真是怪事,堂堂bga返修台,焊不下一铁盖芯片,预热全开,温度抬高,风速加强,曲线加温,底部多加。

网友F:
引用 网友F:
真是怪事,堂堂bga返修台,焊不下一铁盖芯片,预热全开,温度抬高,风速加强,曲线加温,底部多加。

另外,那个k偶,您居然把它当摆设,那是个好东西啊。

网友:
换个大一点的风口,温度调到370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另外,那个k偶,您居然把它当摆设,那是个好东西啊。

那个K电偶是什么用的啊?不是说要放在BGA芯片底部测锡珠温度什么的么?因为每一次放好都会自动跑开,多弄几次后就没放了,感觉有放和没放也没什么影响的感觉,平时一般主板我都是用默认的曲线都是可以干的动的BGA这次碰到这种板子特别难搞,曲线都走完了,用镊子推芯片还是粘的丝丝的,我才加温度的

网友:
换低温锡,问题不大,240左右就可以了。

网友:
都焊下来了  还不好焊上去吗  焊盘加点有铅锡   芯片锡珠换成有铅的  比你焊下来容易多了

网友:
重值上有铅安全很多

网友:
这种芯片比较耐高温  放心干

网友:
BGA不行 啊!有点垃圾了

网友:
把无铅的重新植球,换有铅的,

网友:
大神们讨论,小白只能看看学习了

网友:
下风太集中,

网友:
上下风嘴都要大点    才好取      上235   下245  还没发现取不下来的芯片,  上245   下255  直接干CPU座

网友:
关键是底部 预热 和底部热风,加长底部预热,和底部热风加热时间,用外部热电偶检测温度,试验几次绝对没问题。土炮都可以做